DELL Inspiron 3442官网下的BIOS刷上秒开,但风扇狂转求助

楼主(2019-06-20):
DELL Inspiron 3442原故障不触发,根据服务代码官网下了BIOS,解压后生成一个8M的3442a08.rom文件,同备份出来的大小一样刷上秒亮机,但风扇狂转,要怎么处理?把官网下的主BIOS合成到备份BIOS后,亮机要10秒,风扇也狂转

网友A:
开机仔细看应该有一个FN+X的一晃而过的提示,照着办就好了,

网友B:
谢谢楼上两位,FN+X解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上两位,FN+X解决了

官网可以下bios直接用编程器刷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官网可以下bios直接用编程器刷写吗?

这款可以,用命令解包,直接生成一个8M的ROM文件,可以直接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仔细看应该有一个FN+X的一晃而过的提示,照着办就好了,

这个老师傅应该都知道的,估计是太快没注意吧

网友:
我又学到了  谢谢各位

网友:
这个按一下那两个键就好了呀

网友:
fn+x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