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收藏的硬盘开盘恢复技术,连细节都和你讲了!错过就不再有了

楼主(2019-06-20):
有一些移动硬盘的用户在发现硬盘磁头破坏后,直接上网上订购硬盘的磁对配件,想通过自己更换新的磁头上去,来达到让硬盘认盘读取出移动硬盘或是台式电脑硬盘上的重要数据,但是实际操作后往往失败的居多,那因为你没有掌握真正的核心技术。

硬盘或移动硬盘出问题时不建议自己动手去更换,除了下面原因,还有一个熟练程度有关,不熟练的情况下去换硬盘磁头,很容易就碰到硬盘盘面从而造成盘片污染,后期就不好处理了,下两图大家可以做个对比,第二张就是手印印在上面了。

但是实际情况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所具备的专业知识还是要的,经验最好也是有多年的操作经验,而且需要更换什么样子的磁头是有规律的,哪一些可以通用,哪一些不行等等,都会有很多情况发生的。

今天就来给大家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本人水平有限,如有什么地方说的不到位,请高手指教,现在就从头到尾给大家讲解一下。

首先我们接到一个盘,要先学会分析硬盘磁头与盘片的关系,每一个磁头对应的是一层盘片的一个面,所以在无法看到下层盘片的损伤程度时,我们就要根据磁片的损伤来判断所在面的损伤程度!

硬盘或移动硬盘磁头破坏的分析

1,硬盘通电后发出的异响是什么声音,一般大部分是卡嚓卡嚓的声音,如果是吱吱的声音,硬盘的盘片可能就会有划伤了,但也不是一定,这些只是之前的判断。

2,打开盘盖后,观察硬盘盘腔内部有没有粉状的物质,如有那么就没有希望了,如果第一层盘片用肉眼显著的可以看出有划伤,而且要看划伤程度,这种有显著的划伤,也没有必要更换磁头来恢复数据了。

2,如果移动硬盘或硬盘内部没有粉状物质,第一层盘片也没有显著划伤,那么最好是能够运用电子显微镜下查看磁头磁片的状态,没有条件的可以运用相机的微距来查看(可能效果不好),大家可以看一下底下的图片。

先看磁头磁片破坏很严重的,有的坑坑洼洼的,最下面的都有小的裂痕了,中间那一张粘有磁粉了,所以这种情况下,这个磁头所在的盘片一定是有损伤的,所以有时我们要根据磁头磁片上的情况来决定要不要更换新的磁头来做数据恢复,以免浪费人力物力。

如果是下面几张图片的话,那么情况属于比较好的,一般来说的确只是磁头破坏,盘片就算有损伤也是十分轻微的,也就是说更换一个新的磁头上去后,能做数据恢复的可能性是很高的,是有意义的。

好的,大概率的根据经验判断盘片没有损伤以后,就可以先进行磁头适配了

1,硬盘磁头选择上,最好要型号相同,固件版本号相同,当然要根据硬盘品牌特征的不一样来来选择了,有一些磁头还是有通用型号,比如WD的原装硬盘和SATA接口的硬盘,有时磁头也是通用的。

2,在先择磁头的适配时,最好先看一下拆下的来磁头和问题盘的磁头的SN号前几位最好是一样的,不然有时好的磁头换上后不适配有时也会造成新磁头的破坏,所以这方面也是需要经验的,比如下图,看上去磁头没有差别,但是相互是交换后是不能运用的。

大家看到了吗,虽然硬盘磁头从外观上看是一样的,但是编号前两位是不一样的,如果运用了那么有可能在通电时会听到卡一声,有时磁头会撞击坏,所以要注意了。

更换新的磁头时要注意的细节又有什么呢?

下面是一个移动硬盘拆下来的内部相关所有组件

在将磁头取下之前最好找块橡皮之类的切成小小的梯形状小块,因为现在的硬盘基本上都会在一组磁头组件上有两个磁头,由于磁头尖部的磁片是非常光滑的并具有一定的粘性为了防止上下两个磁头贴在一起而无法分开,所以需要在取下停车位置的磁头之前要将这小块的物体放置到上下两个磁头之间,大家可以看下图。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取下磁头时,要看一下取下的问题盘磁头最尖的部分下那一片小小的黑色的磁片还在不在,磁片如果不在了尖部也变形了,那么变形的磁头很有可能就划到盘片上了。

更换完硬盘的磁头还要考虑的问题有哪些呢?

1,在认盘后,可能有一些硬盘还存在着坏道,那么正常的电脑是无法正常运用这个硬盘的,需要运用专业的镜像工具先将这个硬盘做一个镜像,然后再运用做好的镜像盘来恢复出重要的数据。

2,如果换完磁头硬盘还不认盘的情况下,排除盘片划伤,有可能是固件区(厂家微码)出了问题,那么就要通过专业的数据恢复工具PC3000 来先将固件区修复,然后使这个硬盘认盘最后才能做镜像。

3,如果更换好新的磁头组件后,在通电时发现硬盘不识别并伴有异响,那么有可能换的磁头还不匹配,也有可能换的时候没换好造成了磁头在运转的时候对盘片造成了新的损伤。

那第是不是说盘片损伤就一定恢复不了呢?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盘片损伤要看是第几层盘片损伤,打个比方如果这个盘有二层盘片,四个面的数据,如果最上方的那一个面有损伤,那么运用PC3000数据恢复工具有一部份硬盘是可以控制硬盘磁头读写。

先处理掉最上面的那个磁头不让这个磁头飞在这个损伤的面上,在数据恢复工具里设置好不读取这个破坏的面上面的数据,只读取其它没有问题的硬盘盘面上的数据,那么还是可以恢复出一部份数据的,当然这是一种最坏的打算,也是尽可能恢复出硬盘数据的一种办法。

以上文章内容如果你能看的明白的话,在硬盘没有划伤,没有固件问题,正常开盘换磁头是可以搞定的。

友情提示:当然如果数据很重要还是建议不要自己动手操作,毕竟专业人士来处理成功率还是会高很多的,因为不知道硬盘是不是除了磁头还有其它问题,没有相对应的专业工具有一些问题个人是无法搞定的。

如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关心我并在评论区留言,我会及时与你沟通。

网友:
有心了,写得如此通俗易懂, 做了几年数据恢复,这些细节都写出来了

网友(2019-11-07):
这贴好,简洁明了。

网友:
很详细,辛苦了

网友(2019-12-31):
总结的很到位!思路也很清晰,受教育了

网友:
这个是原创的吗?写的很好啊

网友(2020-01-31):
有心了,写得如此通俗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