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D821P 内存有波跑很远 就是不亮

楼主(2019-06-20):
LA-D821P 内存有波跑很远 就是不亮
手上3片一模一样的故障    刷BIOS不行  求大神指教

网友:
简单描述哈啊,这怎么帮你啊

网友:
没啥好描述吧?
抓内存波能跑5-8秒 电流也有跳变 但就是不显示,外接键盘也不亮

网友:
找个料板的U 换一个看看 修好一片另外两片也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
看看内存槽是不是有断线。

网友A:
接个LPC总线查跑码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个LPC总线查跑码试试

LPC阻值700+  波形也像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LPC阻值700+  波形也像正常的

用LPC总线接诊断卡试试啊,看跑什么

网友:
是不是挡显卡?

网友:
这机器好像要开机好几次才会亮吧

网友:
换个bios刷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LPC总线接诊断卡试试啊,看跑什么

3片一样的,一看就是修统货的高手,修统货的大多是传说级的高手,我仰望的存在

网友C(2019-08-20):
这就是BIOS问题, 开3次强关机 再开 1分钟左右,亮机后就正常了

网友:
看看内存槽是不是有断线

网友(2019-10-24):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BIOS问题, 开3次强关机 再开 1分钟左右,亮机后就正常了

刚刚碰到了。这个是正解。这机器只要扣过CMOS电池,就不会亮机了。症状和贴主的一样。解决办法就是本楼所说的。BIOS也不需要刷。就开3次,再强关机一次,再开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