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龙炎魔T50-781S1N 烧坏

楼主(2019-06-20):
        炫龙炎魔T50-781S1N 笔记本待机偏高 0.12, 拆机发现 u103有烧坏 痕迹, 问题来了,这机器目前到处都找不到图纸,看走线应该是给桥的供电芯片,标识AEAG,不知道具体型号,输出到电感端完全对地,估计桥也挂了。发个图上来,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 这个芯片 和u109是一样的 。

网友:
本版主很是不爽

网友A:
没图纸,你到至少丝印也要报上来或拍个清晰点的芯片图,这哪像求助,晕倒!支持版主说的!!!

网友:
集成上下管的,你拆掉芯片再量短不短

网友:
这是常规的芯片啊  淘宝有的买 一模一样的问他要

网友:
可以参考  这个是机械革命的

机械革命X6 ntsn1511_rc_0819a OZ8690.pdf

网友:
这个修好换桥还是很麻烦的。还要各种刷BIOS。

网友:
看这个芯片好像是系统供电的芯片

网友B:
取下来看看还短不短                     ·

网友:
谢谢帮助,有这个型号就好 找芯片了

网友:
谢谢,我在taobao 搜索 ae=半天都没有找到,还是你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图纸,你到至少丝印也要报上来或拍个清晰点的芯片图,这哪像求助,晕倒!支持版主说的!!!

丝印我说了的AEAG,手机垃圾拍了好多张才拍到勉强能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取下来看看还短不短                     ·

取下也短路的,桥估计是挂了

网友:
可能是桥坏了,很多桥坏的

网友:
修好之后应该还要刷BIOS改ME吧

网友:
这个机子烧的   尽量看下EC货南桥短没短路再定芯片

网友:
醒醒 你牌子没了   嘿嘿嘿

网友:
群里热心的大牛多啊

网友:
有时芯片不知型号,可以问淘宝卖芯片的 他们有时会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