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51JM不跑马 电流0.4

楼主(2019-06-20):
测试  CPU_RST都有了1.09V   BIOS刷过  南桥也换了  就是这个样子    各位大神有什么意见? SM_DRAMPWROK也是正常的1.35V

网友:
bios1256,估计u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A:
给你个上电时序及维修图,有用给我加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上电时序及维修图,有用给我加分啊!!

谢谢你  不过查了 时许都正常了  就是不跑码

网友:
这种四代U 容易出问题 你把显卡的电感断开 排除显卡这边的问题  这个板好像断开显卡后 单一个u可以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  不过查了 时许都正常了  就是不跑码

我也猜你这机器没跑码,给你个不跑码维修思路,谢你加分!

网友C:
不跑码的东西。有时候老是修不好。不好修啊。现在太难修的。基本不修的。又收不起工钱

网友:
感觉还是u的问题

网友D:
不跑码有很多原因的,电压,或信号,或cpu本身,相对而言论坛此类故障贴较少见,高手都忙,你没把u搞死的话,可以找高手寄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跑码有很多原因的,电压,或信号,或cpu本身,相对而言论坛此类故障贴较少见,高手都忙,你没把u搞死的话 ...

没弄过CPU
  只是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跑码的东西。有时候老是修不好。不好修啊。现在太难修的。基本不修的。又收不起工钱

不想修了  修不好  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