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华为Nova2 plus 进水不开机 维修求助

楼主(2019-06-20):
1. 病史:大概是半年前进水,刚开始还可以开机,后来就不行了,发烫,开不了机。
2.现状:  插上充电器,听筒边上的红灯快闪3下,然后又变成慢闪,按开机键震动一下,屏幕不亮。 再过一会灯也熄掉,按开机键没有反应。
由于现在在上班,没办法拆机,也不能测电流。
本人新手,还望各位大神不吝指教,从哪一步开始检修,晚上回去开工。
跪谢!

网友:
刚刚拆机,首先发现的就是屏幕的排线和主板排线的插座已经烧掉了。这2样是不是都可以某宝上买到配件跟换??

网友:
你这不拆机,不测电流,没办法诊断病情啊……
先从腐蚀处入手吧。
这里有图纸……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1个月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8871.html

网友A:
接电源看一下什么电流先,你发的原理图也没用,是通讯部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电源看一下什么电流先,你发的原理图也没用,是通讯部分的!

感谢支持,电流还没有测。

网友:
我想问下大神们,黄色排线上的这种插座可以更换吗?

网友:
可以换,不过需要风枪

网友:
今天仔细检查了下屏幕排线上的集成电路,看起来都烧掉了,怎么处理呢? 换这些芯片和电容电阻,还是换个屏幕呢?
开机电流:
电压3.8V,接上电流表,黑色鳄鱼夹接地,红色鳄鱼夹接电池插座的正极。
不按开机键:电流由80ma上升到100ma.

按开机键:电流由110ma上升到240ma再到250ma,再上升到260ma并停止上升,松开开机键,电流260ma不变。

接入数据线
扣上主板排线,扣上电池排线,拆上充电线,充电指示灯为红色慢闪,主板背后芯片发热严重,芯片名称:1715KAE

网友B:
你不处理电路,换屏幕,换排线都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不处理电路,换屏幕,换排线都没用。

没错,我马上测一下开机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接电源看一下什么电流先,你发的原理图也没用,是通讯部分的!

电流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流出来了

进水区域清洗,测量进水区域电容可有短路,进水区域没封胶芯片需要拆下来看有没有腐蚀!

网友:
你这是夹电漏电了,有短路,

网友:
上松香吧,把漏电搞了。

网友:
先把漏电搞好吧,一般变色的电容,或有进水痕迹的BGA拆掉,再进行下一步

网友C:
拆液晶显示座
第一次用电烙铁250度加焊油加锡,没有成功。第二次用热风枪300度加焊油,吹了有2分钟左右,勉强取下,座子全碎了,拖锡后发现有2个掉点。
测主板电流
拆座子之前,电流不开机状态是100ma, 开机最高260ma.
拆下以后测电流,不开机达到了600ma, 按开机键上到760ma左右,应该是有芯片虚焊或者损坏。

熏香
用松香熏主板,背面主板芯片边上靠下面的一个电容退的最快。 但是用万用表蜂鸣档测却不响,有阻值。靠中间的电容检测的时候却发出响声。不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液晶显示座第一次用电烙铁250度加焊油加锡,没有成功。第二次用热风枪300度加焊油,吹了有2分钟左右,勉 ...

这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