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s-14ISK开机卡.慢

楼主(2019-06-20):
原来的故障是开机掉电 有时可以开也是比较慢 进系统不充电屏幕闪烁 后来看了其他帖子说有个充电芯片旁边有个vcc供电电阻损坏更换了一个10欧的可以充电屏幕也不闪烁了 但还是慢只要用适配器就很慢 用电池还能好点 充电芯片也换了 bios也刷过 各位哥哥还知道有啥办法没

网友:
没有大神要指导下吗

网友:
屏幕闪 一般是屏幕坏 屏线  还有就是供电不足 你看屏线接口的条件

网友:
        换个屏幕试下,查下屏线接口正常 ?/?

网友:
换原装充电器就好

网友:
换个原装的充电器试一下。就是戴尔和HP有时候没有原装充电器。是充不进的。

网友:
哎 都是来灌水的吗 不仔细看帖

网友:
碰到过机器卡慢的  有时换CPU 好的。。。。还不行的  可能就是桥了。。

网友A:
我手上的TWS,初始故障亮机十几秒掉电,加焊上管无效,全部更换后好,但电感非常烫,大神有思路不,整个cpu供电全部换了,故障依旧,管子换回原来的,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的TWS,初始故障亮机十几秒掉电,加焊上管无效,全部更换后好,但电感非常烫,大神有思路不,整个c ...

这个机子CPU电感本身就很烫的,装机试下能不能正常用,电感上面最好放两个散热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子CPU电感本身就很烫的,装机试下能不能正常用,电感上面最好放两个散热片

嗯,这种机器修了有几台了,修复后手摸过电感,温度没这次那么高,cpu供电ic,都把手指烫出泡了,下次修道类似的,一定要测量cpu供电全部条件,作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