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8440

楼主(2019-06-20):
机器 有暗影 无背光 。检测 供电 都有 就不亮 屏个屏线 都换了
无背光

网友:
查屏接口条件

网友:
1.BIOS。2.显卡 3.南桥, 4. 背光芯片条件 5.背光芯片本身 6 接口

网友:
背光开启电压有没有查下啊。

网友:
屏和屏线都换了?供电 开启 LEDpwm 没了就这三个

网友:
有暗影 无背光 。检测 供电 都有 就不亮 屏个屏线 都换
还有背光开启 EN PWM 查下

网友:
BL-ON查了吗,也就是背光开启,叫法名称不见得一样原理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