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L553VD 2.0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9-06-20):
换了键盘好了,用了1天。就不能用了。所有键都用不起。论坛有遇到的,但没有解决。
我是不是也该订个键盘管理芯片回来试试。

网友(点评):
好了没,手上有台一样的故障

网友:
键盘管理芯片,是什么样子的,键盘都独立管理了,

网友:
我咋没听说过键盘还有什么管理芯片的呀,看看EC条件,然后对着点位图看看键盘通不通EC,这里面没啥可研究的

网友:
一个键都用不起,

网友:
一般就EC管理键盘。没听说过有键盘芯片的。

网友:
挺宽的种排线   接口没事基本就ec

网友:
估计楼主也是跟论坛某个贴子的叫法一样叫的,所以我们发贴或回贴要慎重,不懂不要瞎回,误导人家。

网友:
看下主板ec  这一块是不是有进水之类的   bios也会引起键盘问题哦

网友:
之前的键盘什么故障 也是突然按键都不能用了吗

网友:
刷个EC试试

网友(2019-07-31):
换EC好了吗 我也有一台键盘不能用

网友:
程序也刷了试试

网友:
没听说过有键盘管理芯片键盘不能用要是换过键盘还是不行的话就在主板上找管理键盘的ec

网友A:
楼主人呢,换了好没有,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人呢,换了好没有,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从相同的料板上拆一个试试

网友:
首先换键盘试试还是不行就查主板管理键盘的ec

网友:
楼主,,修好没,我也遇到一台跟你一样的

网友:
换EC后如果没有好,那就不好修了,说不定原来键盘就是好的。

网友(2019-09-17):
华硕键盘不能用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9242-1.html

网友(2019-10-18):
请问换了之后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