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 Intel版的重摔后,不开机了

楼主(2019-06-20):
苹果7 Intel版的重摔后,当时能开机就是屏坏了,还能用,晚上充电,第二天就不开机了。现在开机能跳变到100左右,后电流老是在0到100mA跳动,过2分多钟,有时候要长点,电流突然跳变到300多ma甚至400多ma,大神们给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各个重要的供电电感,检查有没有摔的虚焊

接下来,硬盘,cpu

网友:
谢谢,十分感谢指导。

网友:
说实话 搬板最省事 最快

网友:
摔机最重要就是目测,观察哪里掉件  芯片是否开裂。各大电感是否虚焊

网友:
能联机吗?不连机看下变形区域,用镊子调动CPU周边电感看下,也可以发到我们维修部进行维修微信2867126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