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 无显示 暗屏原理分析与维修技巧 820-3437

楼主(2019-06-20):
我们以A1466  820-3437为例进行原理分析
问题写在前面,J8300,SMBUS_SMC_0_S0_SDA和SMBUS_SMC_0_S0_SCL

这两个信号起到什么作用,请各位大神告知下,我去查找资料学习。

A1502无显示以820-4924写过一帖,当时处于懵懂状态,问题是解决了,原理似懂非懂,经过这段时间的学习,弄的差不多了,后续会陆陆续续更新上来,想了解的移步此贴

A1706和A1707的,后续等我有时间再更新

正贴开始,万变不离其宗,先上原理图点位图
原理图:

 会员794205100鑫豆2024-11-5 23:49
 会员1435576100鑫豆2024-5-29 10:59
 会员257054100鑫豆2024-5-23 18:19
 会员1055777100鑫豆2024-5-9 15:34
 会员903450100鑫豆2024-3-22 13:18

网友A:
陈总出马,必属精品   非常好  好好看看  学习学习

网友B:
谢谢老哥,写的很详细,满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陈总出马,必属精品   非常好  好好看看  学习学习

别闹,前进的路依旧可以碰到很多大佬,需要多多学习多多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老哥,写的很详细,满分支持。

因为维修案例写的人太多了,原理分析的有点少,我就写了个全面分析,嘿嘿~~~

网友C:
仔细看了以下,我以前没注意到的很多细节,这次学习到了,真的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仔细看了以下,我以前没注意到的很多细节,这次学习到了,真的楼主~~~~

谢谢鼓励,我继续努力,多多写贴,多多写贴~~~

网友:
这个贴子介绍的很全面的呢,只有人买没人顶帖啊~

网友D:
我我有一个1465 故障现象是一样的,没思路,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我有一个1465 故障现象是一样的,没思路,参考一下

这个帖子把原理和维修技巧都讲清楚了,绝对是物超所值

网友E:
路过,学习中啊,呵呵,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F:
很好的贴好值得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E:
路过,学习中啊,呵呵,谢谢楼主的帖子

嗯嗯嗯嗯~~~~~~多学习多赚钱,祝老板生意兴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好的贴好值得参考.........................

嘿嘿~~~谢谢哈~~~多赚钱,生意兴隆

网友G:
SDA SCL一般屏幕都会有,这个平时不参与点亮屏幕,功能是在出厂时厂家写入色彩配置(决定了屏幕的色准)出厂后也可能与计算机作色彩配置上的通信(存疑),液晶屏里专门有个芯片储存调用色彩配置。所以lcd的这两个引脚作为笔记本内部显示器可以连接,作为外置显示器时完全可以空置。

网友:
引用 网友G:
SDA SCL一般屏幕都会有,这个平时不参与点亮屏幕,功能是在出厂时厂家写入色彩配置(决定了屏幕的色准)出 ...

okokokokoKok~~~~这句话,我会好好记住理解的,真的谢谢了~

网友(2019-07-26):
我发现了,帖子顶到最上面,买的人才多~

网友H:
初来乍到,多多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初来乍到,多多学习!

多多学习~有用处的~

网友:
苹果的机器SCL SDA基本没吊用,实际维修这里不短路电压正常就行了,芯片是通过ISET Fset外部连接的元件来配置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2019-06-20):
我们以A1466  820-3437为例进行原理分析
问题写在前面,J8300,SMBUS_SMC_0_S0_SDA和SMBUS_SMC_0_S0_SCL

这两个信号起到什么作用,请各位大神告知下,我去查找资料学习。

A1502无显示以820-4924写过一帖,当时处于懵懂状态,问题是解决了,原理似懂非懂,经过这段时间的学习,弄的差不多了,后续会陆陆续续更新上来,想了解的移步此贴

A1706和A1707的,后续等我有时间再更新

正贴开始,万变不离其宗,先上原理图点位图
原理图:

 会员1183066100鑫豆2025-5-11 23:12
 会员794205100鑫豆2024-11-5 23:49
 会员1435576100鑫豆2024-5-29 10:59
 会员257054100鑫豆2024-5-23 18:19
 会员1055777100鑫豆2024-5-9 15:34

网友(2023-01-13):
最后那句话才是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