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85进系统掉电之艰难维修

楼主(2019-06-20):
联想Z485进系统掉电之艰难维修
机型:联想Z485
板号:广达代工DALZ2CMB8E0
故障现象:快要进桌面时掉电,可再次触发。
检测维修过程:
首先进行通病排除,刷BIOS无果,检查代换主待机滤波电容,CPU供电,代换CPU ,显卡虚焊检查,三板斧干完收工,故障依旧。
看来得老老实实的修时序,比较电压了,上示波器
第一步:设定SLP_S3#为参考点,对比VIN,以判断是否为保护隔离故障引起,经对比发现,SLP_S3#先掉,证明VIN良好。
第二步:SLP_S3#对比各HWPG,还是SLP_S3#先掉,证明各大电压正常。
第三步:SLP_S3#对比SYS_SHDN#S5_ON都是SLP_S3#先掉,证明不是温度保护和S5_ON的问题。
第四步:SLP_S3#对比RSMRST#,这里有状况,发现这两个信号同时掉

RSMRST#这个是触发前后的分水岭信号很重要,以此来区分开机后的故障还是待机电路故障,但是这两个信号同时掉还是有点麻烦,需要仔细分析电路,发现AMD的电路有点不一样,
RSMRST#这个信号桥的和RSMRST#_EC经过R164联通,Q21未上料,为了判断桥和EC哪边的RSMRST#先掉,断开R164分别对比就可以了,实际上R164没有找到,就挑开EC的33脚,直接飞线在EC的33脚上面,然后再用SLP_S3#RSMRST#_EC对比,这时发现是RSMRST#_EC先掉的。

上面波形是SLP_S3#下面是RSMRST#_EC
现在就不怀疑SLP_S3#以后的信号了。(这里需要说明一下:AMD FCH桥这边RSMRST#由桥内部上拉3.3V,依然和SLP_S3#同时掉。)
现在就是RSMRST#_EC信号之前的问题了,整理思路,现在开始用RSMRST#_EC对比SYS_SHDN#S5_ON都是RSMRST#_EC先掉,查到这里有点茫然了,又去查AMD时序,没有什么新发现。这时留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刚触发起来两三秒风扇不转,然后风扇最高速度运转一直到掉电。可再次触发。是不是温控电路误报,(刚开机不可能哪里热的要保护呀?)导致风扇狂转保护了呢?!但是前面对比SYS_SHDN#信号,这个信号都没有掉,用万用表测SYS_SHDN#这个信号也没有掉。
这时看另一个温度有关的信号,TEMP_ALERT#这个是温控芯片给EC的温度报警信号,实测这个信号在刚开机是3.3V,风扇不转,两三秒掉为0V的同时风扇狂转到掉电。再次触发又是如此。

看来应该是温控引起的掉电问题,看图,这个信号是温控芯片U5 EMC21036脚提供的,经R62阻值0欧姆电阻连接到EC84脚。

断开R62电阻,EC那边的3.3会掉到2.7VU56脚这边的依然会和之前一样的,先出3.3V。两三秒掉到0V,风扇立马狂转,尽管EC的这边保持有2.7左右的电压,但是还掉电。
这时又没了头绪,试着去掉Q10也是一样掉电,之前示波器对比也证明与SYS_SHDN#无关。没有头绪的时候是个法子都想试试呗!可惜没有奇迹出现。
反正这次不管怎样就吃定温控电路了,大方向定了就继续查!就查你U5,拆掉U5,代换U5还是不行,仔细分析这个电路挂在总线上,是不是温控总线信号问题,或者它检测哪里温度不正常通知EC关闭RSMRST#。而并不是TEMP_ALERT#这个信号低电平导致EC关闭RSMRST#。实践证明断开TEMP_ALERT#这个信号一样会关机,说明与他无关,但这个信号又是此次故障的关键测试点,因为他的变化状态与故障没有直接关系有间接关系,至少通过它的这个高低变化和风扇的反应看出温控不正常,温控应该是靠总线信号MB_CLK1MB_DATA1EC沟通的。

而是Q14Q11上总线的波形正常,试着去掉这两个管子,不让总线沟通,还是不行。说明EC一定要收到正常的温控温控信号才不会关机,那就只有继续查温控了。。。
进一步的分析发现,温控也就检测了两个大部件的温度,U5的第1,2脚接的CPU 的温度传感器件,第15,16接的是显卡的温度传感器件,实测这几个脚为在工作时有0.2-0.8V左右的跳变电压,也不知是否正常?!

论坛上有人说把这个信号短路接地就可以,我试了不行
U5的供电和外围原件都查了,找不到明显问题,实在找不到问题就找来EMC2103的官方PDF来研究研究。
功夫不负有心人,研究有了新发现,根据EMC2103资料分析发现,还有两个很重要的信号在检修时没有引起重视SHDN_SEL温度逻辑电路开启关闭和TRIP_SET模拟温度控制开启关闭信号。

从芯片内部逻辑关系图中可以看出这两个信号的重要性,但实际电路中这两个信号都是各自外接了一个精密电阻,

SHDN_SEL通过R88  6.8K电阻接3.3V电源,实际检测发现SHDN_SEL无异常,
TRIP_SET通过R86  2.05K接地,外观检测无异常,在路量阻值也差不多。

因为这个电阻离开关插座接口太近,不好操作,就打算用烙铁焊下来量一下精确阻值,就在用烙铁烫下的这一刻,悬案告破!原来R86U514脚的这一端脱焊了,很奇怪,可能是工厂的工艺不良导致。用表测量了一下,阻值无误,直接焊接回去。

看旁边CN6被热风枪烤的惨样就能想到U5温控芯片也被折腾不轻了!
手工烙铁焊接好R86再次开机试验,风扇自检轻轻一转就停下了,静静的不再狂转了,再测TEMP_ALERT#一直维持3.3V高电平不掉了,整机不再掉电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我断开的RSMRST#_ECTEMP_ALERT#并未连接,而机器已经能正常工作。看来这机器的电路设计有些不同,进一步说明EC关闭RSMRST#是受总线信号控制的。
在本机的电路设计中这种情况下EC并不能通过RSMRST#_EC关闭桥,因为这时RSMRST#_EC并未联通桥,一样不会关机了,桥自身上拉的RSMRST#很稳定。根据电路分析,温控的总线信号经转换也进了桥里面,在温度异常时还是桥同时收到总线信号传递的温度异常信号而关闭了SLP_S3#,导致EC关机的。

总线信号经Q2002 Q2005改名后进了桥里面。

这个机器掉电故障的根本原因就是TRIP_SET模拟温度控制开启关闭信号外围电路的精密电阻R86  2.05K一端虚焊导致的。相当于U514脚对地开路,内部模拟器关闭。
维修实验中拆掉R86测量U514脚为固定电压1.78V,故障不会改变,直接短路到地拉到0V,故障也不变,说明没有这个电阻,或短路到地芯片内部的温度数模转换器都不会工作,装好R86再测试,机器稳定了,实测U514脚正常时的工作电压是不断变化的,在-0.2178—0.1955之间。

实测U5的第1,2脚和第15,16脚这几个脚在工作时有0.2-0.8V左右的跳变电压,是正常的!

R86虚焊开路导致EMC2103内部温度传感数模转换电路没正常工作,后级电路检测不到温度,在实践中,温度传感器断开的话一般温控电路的设计都会识别为最高温度,U5温控芯片就通过总线信号把这个假温度很高的信号通知给ECFCH桥。EC就马力全开启动散热风扇散热,FCH桥同时也收同样的信号,在温度没有改善的情况下FCH桥拉低SLP_S3#保护关机。这个机子,我认为EC开启风扇,关机是桥干的,因为桥也同时收到了温度异常的总线信号。个人见解,不喜勿喷!
总结为一句话就是:温控芯片故障谎报军情温度高,EC收到假情报赶紧开启风扇降温,桥也收到这个假情报,想热死啊,不干了。关机!
为了稳定起见,最后还是复原了断开的信号电路。
长时间拷机,终于正常了。

这个机器的维修颇费周折,走了几大圈的弯路,全当练技术了!
别看找到了是个小问题,其问题实质就是一个电阻虚焊的问题,但是断断续续修了好长时间才修好。
写个贴子,留个纪念,就当维修笔记了。
看贴是缘分,加分是美德!

谢谢大家!

 会员875473300鑫豆2024-5-12 07:44
 会员1082292300鑫豆2024-4-24 15:45
 会员1217440300鑫豆2024-4-15 21:45
 会员452763300鑫豆2024-3-28 18:42
 会员80821300鑫豆2023-11-3 10:21

网友:
真心是太神修机。厉害了。

网友:
老司机 技术好 也很有耐心

网友:
楼主是真滴厉害啊!我曾经秀一个G480也是温度信号保护关机,查了1周放弃了,没弄好@!

网友A:
后面是精华,至于前面各种用示波器打波,都是走弯路。不过楼主的示波器用的挺6的。掉电,我一般看到风扇狂转(能正常显示的情况下),就会直接考虑温控相关。查不出原因,再转战其它。上次有一台DELL,也是这样,也是温控引起的。但没有楼主这么复杂,就是简单的温控热敏电阻出问题。
楼主这台,我虽然能找出是温控引起的。但我可能就修不好了。我顶多拆掉温控芯片。查查温控芯片的供电,以及总线阻值电压是否正常。不知道这两个信号也会引起。
楼主的钻研精神可佳。

网友B:
楼主的万用表相当牛逼啊,还可以测量某一时间内最低电压和最高电压。

网友:
兄弟,我就服你这写文章的耐性,了不起

网友:
牛B啊,这得死多少脑细胞啊,我现在修机器基本经验加三板斧,搞不定喊换板,很少仔细研究电路了

网友:
这个帖子应该加精,问题虽然简单,但是过程精彩

网友:
查了一圈找出问题,佩服

网友:
抓波高手                         11

网友:
楼主设备牛,技术也牛!感谢分享

网友:
看这样的帖子技术才有提升,可惜现在这样的少了,要不就是要钱了

网友C:
这也太厉害了啊           高手           估计修了好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是精华,至于前面各种用示波器打波,都是走弯路。不过楼主的示波器用的挺6的。掉电,我一般看到风扇狂 ...

是的,这种故障,我第一反应也是应该查温控,楼主的确是走了很多弯路,不过对看帖的我而言,就是很好的经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也太厉害了啊           高手           估计修了好久吧

这楼主我也觉得非常厉害,   高手,   光发帖,应该就不低于一个小时了

网友D:
R164你肯定找不到,因为是直连的,标明了short

网友:
谢谢老板 分享收藏一下希望能用的上

网友:
佩服佩服,这是大神

网友:
膜拜大神

网友:
图文并茂,而且很详细,楼主有心了

网友:
看大神的维修贴 是种享受 膜拜

网友:
可以给个精华了

网友:
这也太厉害了啊 佩服佩服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希望用的到。支持一下哦 基地里的学习资料真心不错

网友:
波波用得666

网友:
楼主厉害,经验老道,学习中!

网友:
这个真是学习的好贴子,示波器用得太牛了。这故障我们一般也就是拆拆换换温控芯片。真是信号级的大师。

网友:
厉害了,这都修好了。要是我就换主板了

网友:
看着掉电两字首先给个站,不容易

网友:
有修过惠普CQ32 的板子也是开机进系统掉电 看论坛是温控芯片导致的 拆了温控就可以 客户用了一段时间 显卡直接烧掉了 实践证明温控必须要装 没有温控主板检测不到温度 虽然能正常使用 还是会出问题

网友:
楼主果然厉害 要是我 肯定 修不出来了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了,功力深厚,分析的也很好了,营养价值很高了

网友:
非常精彩,打瞌睡都看完再说

网友:
精品文章,看了楼主的帖子学了点知识。

网友:
膜拜大神啊!我看的一头雾水,不明觉厉!

网友:
太强了,跟你学习了~

网友:
360浏览器打开帖子,部分文字不会被显示,好难受

网友:
虽然问题简单,但是楼主的理论扎实,文章很好,多多像你学习

网友:
学习了,示波器我都不会用  ~

网友:
以后示波器修这种掉电就参考楼主的思路,,很好的案列,顶你上精华,,,

网友:
看个帖子都要收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万用表相当牛逼啊,还可以测量某一时间内最低电压和最高电压。                                     ...

示波器也可以测量这种变化的峰值

网友E:
引用 网友D:
R164你肯定找不到,因为是直连的,标明了short

那至少有连接在一起的焊盘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至少有连接在一起的焊盘

嗯,也难说,凡事不绝对,

网友:
到现在还不会用示波器

网友:
修机高手,一找一个准,毫不费力,思路清晰,没得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跟破案一样 厉害

修电脑就是在破案,只是我们破的案件是电子案件

网友:
这个真心精髓。   大佬级别的师傅。   前几年示波器盛行。   但是会抓波了之后用的却没实际那样应用上。现在这个动不动就换板换机。  楼主还能这样修真的很牛。

网友:
太神修机。厉害了

网友:
楼主真的很厉害,学习了,感谢

网友:
楼主大神,您好,请问怎么判断哪个信号先掉?望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
波抓的好修起来事半功倍啊

网友:
高手,   光发帖,应该就不低于一个小时了

网友:
温控也遇到过,但是有几次是35V电容不良导致掉电的

网友:
用得一手好示波器

网友:
这种故障确实不太好修,楼主技术不错学习了,修机不易加分加分!

网友:
羡慕有示波器的大佬

网友:
楼主的确是走了很多弯路

网友:
发帖花了  不少时间吧

网友:
这个贴估计要花1个多小时啊

网友:
是温控问题吗

网友(2019-07-21):
没有示波器 你这故障也修不好,楼主技术不错呀

网友:
思路清晰  高手

网友:
我现在都没有时间发帖。机器多的修不完,还是难修的

网友:
帖子写的很好.看出楼主的维修经验丰富

网友:
楼主这个理论太强了,看得我头晕

网友:
有图纸比较好修,能看懂更利害,学习中

网友:
RSMRST#_EC先有 ?               。

网友:
                        光发帖,应该就不低于一个小时了

网友:
路过,学习了,分析不错, 谢谢楼主的帖子,呵呵

网友:
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感谢分享

网友:
真心是太神修机

网友(2019-09-01):
多谢了,慢慢的维修经验

网友:
楼主抓得一手好波,感谢分享!

网友:
掉电首先应该解除温控让其无效。。。你是因为示波器用得好所以这里测哪里测。。。。

网友:
示波器会用还是不错的

网友(2025-02-28):
这哥们修机是把好手,看得我一楞一楞的,路过学习了。
受用,谢谢分享维修思路与分析过程,很详细很清晰。

网友(2025-04-07):
这个故障确实难查,想必楼主理论确实扎实,分析能力也超强,我像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