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3S 进PE蓝屏死机!

楼主(2019-06-20):
      接到一台ASUS A83S的笔记本,客户说现在进不了系统,一到WIN7图标就蓝屏或者是死机。本以为是系统的问题就打算重新装个系统,结果插上U盘连PE系统都进不了,把硬盘取下来也进不了PE,内存换掉也是一样的情况。看来这还不是软件的问题了,让客户留机。拆下主板把CPU也换了,进PE还是一样的情况,进PE的时候是不加载任何驱动的,我感觉PCH的问题是最大的,PCH是HM65的芯片,订了一个发回来换上去之后还是原故障,这下可就崩溃了。该换的都换了除了显卡没换过之外,其它的都换了。BIOS我也重新刷过了。唯一没换的就是显卡了,可是我感觉显卡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各位兄弟们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情况,有的话吱个声。

网友:
是不是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换个ec吧

网友A:
这种古老的机器,你竟然还换桥,,,,,蓝屏你查全部条件都ok不

网友B:
感觉还是从CPU供电查起,不要瞎换芯片,当然你再换个BIOS也可以的,PE也是要加载驱动的不要瞎说,只是加载的最基本的磁盘,USB,显卡等驱动

网友:
换EC?有点搞不明白,能告诉我为啥要换EC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古老的机器,你竟然还换桥,,,,,蓝屏你查全部条件都ok不

蓝屏的时候我没有查所有的电压是否正常,我这里也没有示波器,能否告诉我要查哪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还是从CPU供电查起,不要瞎换芯片,当然你再换个BIOS也可以的,PE也是要加载驱动的不要瞎说,只是加载 ...

硬盘 ,USB我都量过和换过了,加载显卡驱动,应该是加载的集显的驱动吧。

网友B:
给你个代码你看看是否有用 当然蓝屏代码不止这么多,可以根据代码分析,你供电也要查的,供电不足或不稳定也会的!

网友C:
从小毛病开始排除。。bios刷过了吗。。。。。。。。。

网友D:
老机器直接换板吧。。别折腾了。。。。。。。。。。。

网友E:
没还是先查一下一下电路吧 显卡再换掉 这块主板上的大件就被换了个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小毛病开始排除。。bios刷过了吗。。。。。。。。。

刷过了,刷了差不多3遍是又的。所以BIOS问题是可以排除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机器直接换板吧。。别折腾了。。。。。。。。。。。

哈哈哈,我已经将此笔记本收了。能修好就修,修不好就拆配件卖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还是先查一下一下电路吧 显卡再换掉 这块主板上的大件就被换了个遍了

我也是不想换显卡了,再换显卡都可以换主板了,而且老机器也不太值得大费周折

网友F:
这种蓝屏我碰到最多的就是CPU供电,有一相或者多相供电上管G极无波形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你个代码你看看是否有用当然蓝屏代码不止这么多,可以根据代码分析,你供电也要查的,供电不足或不稳定也 ...

这个蓝屏代码的表格真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蓝屏我碰到最多的就是CPU供电,有一相或者多相供电上管G极无波形引起

我这里没有示波器,也量测不到,我也感觉是CPU供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