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电脑两个风扇 一个狂转一个正常转!

楼主(2019-06-20):
(无正文)

网友:
重置SMC试过了吗?。。。。

网友:
什么机器什么板号都没说?

网友A:
能正常使用不? 只是声音大 就改一下算卵

网友:
这么描述帮不了你

网友:
这个恢复一下出厂设置

网友:
电流大了吧

网友:
是温控检测线路的问题吗

网友:
风扇的电路出问题了
风扇只要在转基本上都不是风扇的问题

网友:
打下风扇的波形看看下

网友:
会不会是ec出问题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你的是CPU的还是显卡的

网友B:
什么机器,如果是1706  或者1707   你看看那键盘触摸板接口背面碰到件了吗   装的时候如果接口压在下边用镊子拽出来就容易碰到造成一个风扇狂转

网友:
还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问题 好奇怪

网友:
是慢慢变快的,还是一开始就狂转。

网友:
这种问题第一次听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正常使用不? 只是声音大 就改一下算卵

声音大怎么改?  是改3.3v电压吗?

网友:
这个其实比较简单, 找到 温控 芯片再找温控传感器,应该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机器,如果是1706  或者1707   你看看那键盘触摸板接口背面碰到件了吗   装的时候如果接口压在下边用镊 ...

怎么解决呢  朋友

网友:
温控电路看看

网友(2019-10-28):
怎么重置msc 是按哪4个按键 是option+command+r+p吗?

网友:
什么型号都不说一下。。。

网友C(2020-09-03):
遇到同样问题 1707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