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7-N850KP60-D02A BIOS谁有??

楼主(2019-06-20):
6-77-N850KP60-D02A    BIOS谁有??刷之前能显,只是两分钟左右会自动关机,在淘宝买了两个BIOS刷了都不显,以前的也没有备份!!!

网友A:
你再看一下板子,有没有其他版号,我这里有N850EP6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再看一下板子,有没有其他版号,我这里有N850EP6

没有,谢谢

网友(2019-10-26):
我进系统 用2分钟  风扇狂转    然后掉电     知道是BIOS    就是没有BIOS   谁有     taobao不用买了     没有一个行的

网友:
这BIOS 6-77-N850KP60-D02A          谁有   备份也行

网友:
就没有人  修这机器????

网友:
我这个是掉电  进系统用 2分钟  风扇狂转   然后  掉电

网友:
备份的  谁要   我发上来。…。…。…。…。……

网友:
6-77-N850KP60-D02A

网友:
你把键盘排线位置的版号 拍下

网友(2020-03-17):
这台机子最终是BIOS刷好的吗?

网友B(2021-01-05):
楼主,你这个故障刷什么BIOS也没有用。我今天也遇到了一样的故障,最后是显卡坏了。显卡坏了后,无法传输正常的温度信号,导致系统误判以为温度异常而保护掉电。

网友(2022-04-16):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个故障刷什么BIOS也没有用。我今天也遇到了一样的故障,最后是显卡坏了。显卡坏了后,无法传输正 ...

怎么解决呢

网友:
把显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