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470 开机一会花屏,白屏

楼主(2019-06-20):
客户送来一台联想Y470 版号是LA-6881P 开机一会就花屏,白屏,不知道是不是显卡问题,本人想改集显,可是不知道怎么改,在网上查了很多,第一次拆了U49 1.5V转换,还是不行。不知道有什么好办法。
改集显

网友:
刚才断了两个供电电感,还是不行,电流到0.4就不动了。

网友:
在BIOS里面关掉独显试试啊

网友:
da打掉 耦合电容。。 显卡 那里 或者干掉 GPU CORE 电感

网友:
这个机器白屏 的时候,你测一下 二级转换电压 3.3 是不是偏低
以前修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