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A480B 隔离保护一例!

楼主(2019-06-20):
小修A480B 隔离保护一例!
故障:上电待机0.002  公共点没电!隔离保护!
维修过程:从BQ735开始搞起。  20#   6# 16# 都正常  4#电压跳变,万用表不明显。看示波器图!

BQ734 4#很漂亮的一座座山。 从波形上看IC肯定是工作了。但不知道为什么又保护了。就成了这样的波形。
现在奇怪的问题出来了!故障点也浮出水面了。看我一,一 分析!
1,IC4# 出现峰值回落!
2,用万用表测量MOS管G极的时候用手碰一下表针,一个完美的24V电压会出来。按开工电流嗖嗖的亮机。拔掉电源重新插上,会短暂的正常几次,过后又是老故障了。
根据上面的现象,为了速战速决,换IC是最快的。手起刀落,IC换掉。 上电,故障不变!
哈哈!失败了。
找个图纸研究下!

图纸打开,研究了下,发现能影响4#的 就只有两颗电容C417,C418。更换两颗电容,故障不变。最后移除C418,隔离正常。待机正常!收工!!
总结:这个故障实话实说我是第一次遇到!还好没走弯路!发个帖子给自己提个醒!
顺便感谢各位看官,给小弟加点分,没分了。!

网友:
很棒!我全默默的看完了 以后我也注意下这里  哈哈

网友A:
为什么移除418?换了不是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移除418?换了不是不行吗?

那是个0.1微法的电容估计楼主随便找了个换上去的,其实拆了没什么影响的。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移除电容,而更换电容就不行呢?

网友(2019-09-07):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

网友:
这种不过保护隔离 我上个月已经修了20多台了  好像就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