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BSWME 主板怪问题

楼主(2019-06-20):
联想集成主板,三合一 英特尔的。型号IBSWME ,客户拿来第一次是点不亮的,刷BIOS后亮了看见LOGO 了,但是马上断电,又启动,不亮了,刷了5个BIOS有的直接不亮,有的还是老问题,搞死人的问题,电压都正常,内存也换了,就是亮机断电,再启动不亮了,有大神支招吗,脑瓜疼

网友A:
是不是CPU上面的电容坏了、、

网友B:
不是程序问题呢,都已经是通病了,你肯定没量rtc电路,通病cpu上的电容

网友:
把集合CPU散热片拆去,看是否有意外发现-----但愿不是CPU不良了......

网友:
CPU上有电容发霉了,直接用硬东西扣掉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CPU上面的电容坏了、、

英特尔的没有电容的通病,不过这种cpu坏的不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程序问题呢,都已经是通病了,你肯定没量rtc电路,通病cpu上的电容

英特尔的哟............................

网友:
你电流跑到多少了    0.33  0.44??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英特尔的哟............................

先查rtc电路再说

网友:
先查rtc电路再说。。。。。。。。。。。。。。。。

网友D:
我说了这个是因特尔的,因特尔的主板,不是AMD的,

网友E:
看都不用看 拆开风扇CUP上电容坏掉了,拆之前看看BIOS电池有没有电 放下电

网友:
好多回复的都不仔细看   刷的BIOS是原厂的还是他们备份的 有没有考虑是ME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都不用看 拆开风扇CUP上电容坏掉了,拆之前看看BIOS电池有没有电 放下电

英特尔的  那来的电容 ··················

网友:
买个 BIOS 刷刷试试  ,                   你要是用他们备份的刷 没用的           ·

网友:
联想AMD的主板都修好了,楼主这款主板我也在维修,开机掉电,刷BIOS一样还报风扇错误,到现在还没有修好

网友:
把cpu上的那个发霉的电容干掉。。

网友:
CPU上面有个电容是通病

网友(2019-07-31):
引用 网友D:
我说了这个是因特尔的,因特尔的主板,不是AMD的,

我能体会你的痛. INTEL的.不是AMD的.  很多人看到这个风扇就想起的烂电容.

网友:
这个不是BIOS程序问题,是CP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