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二修 联想 G505 不开机

楼主(2019-06-20):
品牌:联想
型号:G505
板号:LA-9911P
故障现象:不开机
接到这台机器时,客户说换个电源接口,拿到一看,果然电源接口已经完全损坏,只有一半在里面,电源接头都插不上去的,

拆机一看:
主板有多处修过的地方,焊的松香还残留在上面,EC修过 待机芯片修过,还有许多的小件焊过,原来又是一台二修机。

主板CPU这一面,CPU都被加焊过,我不明白不开机为什么要加焊CPU

看看BIOS芯片这里,已经焊成这样子

拿表一测量,发现3.3V完全短路,接个3V电压一烧机,发现EC发烫,拆下EC,随便找了个ECKB9012 A3 装上,已经不短路了,上电电流到0.18A 后掉电反复重启,3.3V一会有一会没有

图纸上PU401是待机3.3V供电

拿到显微镜底下看下,发现芯片,这边是翘起来的,估计是上家维修没焊好的原因吧

取下芯片,

重新处理,焊接好后 3.3V 很稳定,没有出现电压跳变现象

接下来就要处理这个EC KB9012 A3   由于EC KB9012 A3 内部是带程序的,焊在主板,准备刷芯片内部程序
接好线:

开始烧录程序,

程序烧录完成后,接上电,开机,电流经过跳变最后在0.6A时亮机

简单的装好,进系统测试

发现无声音 ,测量声卡工作条件正常,

直接换声卡芯片,找到料件盒,没找到CX20751,只有一个CX20757,装上试试,开机进系统后,声卡那里连硬件都没有了,又去料板找了半天,找到了一个CX20751-21Z,原机是CX20751-11Z,直接代换上去

进系统测试,声卡硬件有了,声音也正常了,还得换右侧的电源接口和USB接口,

换好后,开机进系统测试,声音正常 各功能正常,

维修结束

网友:
看着二修机,头都大了..0000

网友:
收了多少钱啊

网友A:
加分支持了,楼主的编程器转接板在哪买的啊?我想买个!

网友B:
刷EC线是怎么接的,还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分支持了,楼主的编程器转接板在哪买的啊?我想买个!

编程器转接板,在卖编程器的地方,淘宝店铺,都有卖的,焊线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EC线是怎么接的,还没试过。

等你下次遇到带程序的那种EC芯片坏时,你刷一个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C:
上家要是技术好也轮不到你发挥了还好没拆件什么的,要不然能搞的你怀疑人生,明天加分

网友:
这个不上精华贴真是对不住。辛苦了。。。EC程序好难刷的。

网友:
等你下次遇到带程序的那种EC芯片坏时,你刷一个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目前还没有尝试刷过ec

网友:
ec我现在是拆下来刷,楼主用显微镜观察焊盘,学习了,那个应该才是根本原因

网友:
这个机器维修真不容易

网友:
上家水平未免太次了些……

网友:
EC目前不会刷  买那个东西就可以刷了是吗

网友:
这个问题真求多   维修久了都没有那么好的耐心了。

网友:
收多少钱呢?

网友:
同样是做维修的,没修好的为什么还要修到乱七八糟的?是维修门槛低了吗?

网友D:
这t以多故障 ,,,得修一天吧,,,有时候还不如买块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家要是技术好也轮不到你发挥了还好没拆件什么的,要不然能搞的你怀疑人生,明天加分

这句话听起来怎么这么别扭,我记得N年前,有大师说的一句话是,我不动主板任何大件,随意改个地方,你拿到市面上基本上没人修的出来,当然这种操作,我们都会,不做这种操作,并不代表我们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t以多故障 ,,,得修一天吧,,,有时候还不如买块板

确实,有些板故障多了,真不如直接买块板

网友:
修板修多了,你就会发现,这已经超过金钱的意义了,多少钱并不是很重要

网友:
这机器修的真不容易

网友:
这种ec刷程序我一般都焊下来在焊接到转接座再刷

网友:
编程器转接板在哪买的啊?

网友(2020-01-02):
只能说楼主基本功扎实的,看了很多人问编程器,这款是809F,很好用的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