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败家之眼GM501GM 显卡供电芯片RT8819A UP9022P与UP9511P可以互换

楼主(2019-06-20):
在华硕败家之眼GM501GM上  以更换实测过   原机用的是UP9022P  由于手头上没有这种料件,只有冒险一试,大概对照了下引脚定义,发现差不都 于是冒险一试 ,既然完美亮机,显卡电压正常输出

网友A:
3个型号至少写错了两个。RT8819A错写成RT88911A,UP9511P错写成UP95119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个型号至少写错了两个。RT8819A错写成RT88911A,UP9511P错写成UP95119

你也是大神啊,看帖如此细致,做事相比非常谨慎了,人才啊

网友:
冒险精神好

网友:
开卷有益,每天学一点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也是大神啊,看帖如此细致,做事相比非常谨慎了,人才啊

已更正  是昨天晚上疏忽了

网友:
学习了  下次试试

网友:
败家之眼高端、。。。。。。。。。。。。。。。。

网友:
非常好的代换经验 感谢

网友(2019-07-28):
跑下甜甜圈测试一下 才能算成功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