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TAR TH61A主板up6281s8的5脚和8脚无电压,请教

楼主(2019-06-21):
本人小白,还在学习,遇到一个问题特来请教,BIOSTAR TH61A的主板,上电可以触发,但无显示,主板诊断卡00,测量发现CPU上管G极和 S极以及下管的G极都无电压,这板子采用五相供电,每相都有个up6281s8电源驱动芯片,主电源芯片看不清,貌似是6235a,up6281s8目前供电情况是
1脚:11.6V
2脚:1.8V
3脚:11.6V
4脚:11.6V
5脚:0V
6脚:接地5脚
7脚:0V
8脚:0V

求大师指教哪里问题?谢谢。
说下我测下管的D极和S极发现阻值只有29.

网友:
最好把图纸发一下,知道针脚定义才能确针脚电压

网友:
好的,UP6281S8引脚图

网友:
为什么换上电源驱动芯片就烧主电源芯片,上管和下管都换了,总是CPU无电压(上管G极无电压)。

网友(2019-07-23):
我也在修这个板子的CPU供电,跟你情况一样,目前无思路 。主芯片VCC 和EN都有!up6235a主芯片加热后就有cpu供电了,冷却后就没了!  tonset频率设定电阻180K的换成100K的就能彻底解决问题  跟rt8859m铭瑄垃圾板一样的毛病    电阻一端是12V另外一端是1.2V才正常,请对照图纸修

网友:
不用折腾了应该就是up6235a的问题,加焊后cpu供电可以出来了冷却后又没cpu供电了!苦于没有芯片换个试试。最好有芯片的数据手册详细了解下这个芯片的工作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