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43S SATA 口不认硬盘之移花接木篇!

楼主(2019-06-21):
型号:华硕 A43S
版号:K43SV 4.1
故障:SATA 接口不认硬盘

同行送来一台华硕 A43S 机器,说SATA接口不认硬盘,光驱还有用不能拆光驱,他说可能就是接口接触不良引起的,由于手头还有其他机器要修,就让他留下来

得空下来用其他机械硬盘试了一下,确实是不认盘,但机械硬盘是有转动的声音的,说明硬盘供电应该没问题,拆机看看吧

可能是很久没用,里面腐蚀有点严重,整板清理了一下。烘干以后打开点位进行测量,测量 SATA 口边上四个耦合电容到PCH桥的阻值,测量发现SATA_RXN0,SATA_TXN0_C,SATA_TXP0_C阻值都是正常的,都是300欧左右,唯独SATA_RXP0无穷大

跑了一下线路发现中间没有断线,这个点直接进桥了,要么桥空焊,要么桥有问题了,先加焊一下吧,上BGA,怕空焊做不好还特意推了一下,从BGA上下来重新测量发现外甥打灯笼--照舅,看来桥挂了,怎么办光驱客户要的,SATA又用不了,难道只有换桥一条路了吗!仔细想了一下,外星人的机器有时就有两个机械盘一个光驱,说明桥不止支持两个SATA设备,应该可以通过华硕点位找到另外的SATA通道,打开点位仔细搜索,终于让我发现另外的通道

下图是SATA_RXN1,SATA_RXP1,SATA_TXN1,SATA_TXP1对应的四个点

SATA_RXN0,SATA_RXP0,SATA_TXN0,SATA_TXP0和桥的连线断开,用漆包线分别从SATA_RXN1,SATA_RXP1,SATA_TXN1,SATA_TXP1到对应的耦合电容上

装机测试,咦,为什么还是找不到硬盘?

各位看官不要急,正主在后面呢!

P1通道在SATA 是看不到的,但在BOOT里面可以找到P1通道的硬盘

修机辛苦,深夜码字更辛苦,各位迅友,有分的加点分,没分的喝个彩!

 会员1217425300鑫豆2025-7-18 22:23
 会员11186692元2022-10-21 16:10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是我就没办法了

网友:
这波机修的真溜啊,主要经验丰富,头脑清晰冷静没有真接去换桥,居然想到了第二个通道。

网友A:
楼主牛逼,这是真的牛,我遇到不识别硬盘的,查完基本条件ok就改光驱,客户要用光驱就用外置光驱,从没想到,还有第二个sata接口,谢谢了

网友:
维修专家就是厉害

网友:
这个思路真是太到位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这个专家是个真专家!

网友:
不是桥挂了吗?怎么还能接第二块硬盘?

网友:
一波操作猛如虎舞的漂亮

网友:
不错学习,收藏了,感谢楼主的贡献

网友:
这就是到位啊,此路不通换另一条啊

网友:
好一个移花接木

网友:
大师级别,厉害

网友:
高,实在是高,很实用的经验,谢谢楼主分享,点位图给力,上次遇到联想的同样问题,想用此法,结果没图纸没有搞定,放弃了。

网友:
思路清晰  分析到位  学习了

网友:
楼主厉害  这样省很多啊

网友:
很实用的经验,谢谢楼主分享,赞一下

网友:
好牛X的移花接木。真没想到还有第二个SATA通道

网友:
好办法,比换桥好呀。以前有一个USB用不了也喜欢从网卡口飞线

网友:
拓展了维修思路,不错,这个是个高手!谢谢分享

网友:
维修专家凌晨一点都在修机。高手真的是孤独的啊。

网友:
一般人都要换南桥了 楼主专家 省时省力

网友:
厉害。。。。。。。。。。。。。。。。。。有点位图就是好

网友:
这种方法真是想不到,这波操作太溜了

网友:
幸好还有一路。

网友:
这个思路没点积累是不太会想到的,楼主牛的

网友B:
有时候USB我也这样搞
鑫茂电脑
倒是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主板的USB3.0模组已经失效,两个USB3.0失效了,但TYPE-C接口完全正常,客户不用TYPE-C接口,而TYPE-C上正好有两组USB数据位,也是才用这种移花接木的方法,接到USB3.0 上,成功收钱
详情
鑫茂电脑
USB我认为这样搞不一定有效,USB只要一组阻值相差大的话,桥的USB模组已经坏了,其他的USB也已经失效,即使接出来也没用,不过你遇到的可能和我的状态不同
详情

网友:
好一个移花接木 很实用的经验,谢谢楼主分享,赞一下

网友:
这思路可以的 , 一般亮机的 不推 ,怕推不亮了, 大师就不一样了

网友:
真是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USB我也这样搞
USB我认为这样搞不一定有效,USB只要一组阻值相差大的话,桥的USB模组已经坏了,其他的USB也已经失效,即使接出来也没用,不过你遇到的可能和我的状态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USB我也这样搞
倒是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主板的USB3.0模组已经失效,两个USB3.0失效了,但TYPE-C接口完全正常,客户不用TYPE-C接口,而TYPE-C上正好有两组USB数据位,也是才用这种移花接木的方法,接到USB3.0 上,成功收钱

网友:
高手 思路 真广

网友:
又上了一课…

网友:
这是个高手,学习了,分享经验的人最美

网友:
这个办法好

网友:
真是意想不到,还有这种操作。。。。。

网友C:
只接断的那条就行了。

网友:
这思路和操作多年以上的老司机才有。。。。好一个移花接木!

网友:
飞的线用屏线会更好些,哈哈

网友:
那几点好找吗

网友:
有点位还是很好找到的

网友:
腐蚀成这样了

网友:
这个有点厉害啊,多谢分享,支持一下,发帖不容易!

网友:
好在主板预留了第二个sata接口

网友:
能想到这种操作,真是不容易呀

网友:
这问题修的少 你这个现象是主板进水了发霉了

网友:
这个说的清清楚楚

网友:
这个新颖,我也有个华硕的,有一个点短路,我也是试试

网友:
大师,如果硬盘口和光驱口都不识别了,是不是只能换桥了,前几天有一个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接断的那条就行了。

我觉得只接断的那条不行吧,1、2、3、数据都连到桥的A点,4数据连到B点的话,数据应该不能整合到一起的吧。个人观点。

网友:
哇塞,精华的那么快。改电路换另一通道是吗

网友:
前几天碰到一个戴尔的光驱硬盘都不认 CPU桥合一 放弃了

网友:
厉害了,这都修好了。要是我就换主板了

网友:
一般操作都是直接换桥了。楼主的思路不错!以前也试过USB改用别的通道,硬盘还没试过,不过道理是一样的

网友:
很好的办法值得学习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思路真是太到位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楼主这个方法以前我试过  不过是其他的机器  而且我是找那个mini固态接口哪里飞到硬盘接口  可惜没有识别  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牛逼,这是真的牛,我遇到不识别硬盘的,查完基本条件ok就改光驱,客户要用光驱就用外置光驱,从没想到 ...

这大概和控制USB一样   一个坏了还有另几个接口

网友E:
1.为什么没有让客户用外置光驱呢
2.我看到SATA 0 1 2  3 这机器共有几组通道可用啊
3.把SAT A_RXN0,SATA_RXP0,SATA_TXN0,SATA_TXP0和桥的连线断开 是切断板线吗

网友:
头脑清晰冷静没有真接去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大概和控制USB一样   一个坏了还有另几个接口

不是每个机器都有点让你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1.为什么没有让客户用外置光驱呢
2.我看到SATA 0 1 2  3 这机器共有几组通道可用啊
3.把SAT A_RXN0,SATA ...

我来回答你:
1.同行客户你让他换外置光驱基本也没你什么事了
2.这个机器只有三组通道,图片上已清晰的标明了
3.通往桥的线路切断

网友:
第二个sata接口,厉害的,一般人想不到这茬。

网友:
修机高手,一找一个准,毫不费力,思路清晰,没得弯路

网友:
这都能查到厉害了

网友:
一般都放在dvd了

网友F:
为什么后面的文章,我看不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后面的文章,我看不到呀

精华帖要付钱才能看得到呗!

网友:
多通道思维,确实够N的

网友:
华硕的进水 返潮 就断线

网友:
这个思路真是太到位了!

网友:
看到有断线了

网友:
dvd移过去

网友:
接口腐蚀了么是

网友:
只接断的那条就行了。。。。。。。。。。。。。。。。。。。。。。。。。。。。。。。。。。。。。。

网友:
学习了,不过这种操作,学不来

网友:
牛逼,第一次看这么接

网友:
移接得漂亮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不认硬盘的修的不多,,,,,,,,,,,,,,,,,,,,,,,,,,

网友:
路过呀学习了分析的不错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一看是维修专家,移花接木,牛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