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在不认盘之前一般都有哪些表现呢?是否能够免预见呢?

楼主(2019-06-21):
硬盘移动硬盘除了忽然性的问题会使储存设备不识别,其实在平常的运用时,有一些是可以预见到的,比如机械式移动硬盘坏道,比较磁头破坏等,比如说固态硬盘坏块或是固件问题等。

固态硬盘(移动硬盘)

固态硬盘忽然不识别的居多,特别是一些比较便宜的固态硬盘采用的是小厂的主控,其次有一些FLASH芯片不一定是全新的,不然成本是降不下来的,所以在选择上价格如果不是相差太多,建议选择价格高一些的,因为硬盘有价数据无价。

固态硬盘一般来讲很大程度上是FLASH储存芯片读写疲劳导致出现坏块,一般表现为时不时的卡慢,有时在读取某一个数据时就会卡住或是需要很长时间来读取此数据,久而久之坏块会越来越多最后导致出现固件区破坏,然后就无法正常识别了。

机械式(移动硬盘)

机械式硬盘是现在使中用最常见的一种储存设备,除了摔在地方或是很严重的撞击容易一下子就不认盘之外,一般都是先产生逻辑坏道,然后慢慢变成磁头破坏导致不认盘。

如果您的机械式移动硬盘接入电脑时发现认盘慢,就算认盘以后,在读取与写入数据时发现有时不时的卡死状态就要非常注意了,一般来讲此时硬盘产生坏道的可能性是很高的。

如果出现以上表现状态后,还继续运用这个移动硬盘应该会发现上述的情况会越来越频繁,最终就会导致硬盘固件问题或是磁头破坏。

如果在运用扫描工具对这个移动硬盘进行坏道测验时发现少量的坏道,或是有许多坏道的情况下,切记不要在正常的电脑上运用复制粘贴工具进行数据拷贝,因为正常的复制工具是不具备遇到坏道进行设备避开的功能,如果一直停留在某个位置读取数据,后其磁头磨损过度就会使磁头破坏。

而专业的数据恢复镜像工具可以设置遇到坏道时尝试读取次数后跳开继续读取正常的扇区,专业的坏道数据拷贝工具在坏道非常多的情况下为了避免磁头在某一个扇区反复读取,避免磁头过度磨损。

网友:
   收藏叻,学习一下,下次就怎么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