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测试证明六代南桥sr2c4可以成功代换sr30w

楼主(2019-06-21):
这里用的六代南桥是可以亮机但有问题的半小时掉电,用来测试用的!

网友:
改ME试过吗

网友:
SR2C4=HM170
SR30W=HM175
HM175支持傲腾optane缓存加速,其它区别不大

网友:
额   有些不可以的

网友:
会掉电就是不兼容咯、?????????

网友:
还是换一样的好吧  价格都一样。而且好像是要看具体机型主板设计  不是都能通用的吧

网友:
稳定性如何?

网友:
早测试过!

网友:
有的是是可以 有的是不可以 我以前试过 蓝天代工的有的就不行 价格一样 还是换一样的 要不不行 费时间 还影响判断

网友:
没有一样的时候就有这样的去试了呀

网友A:
但是你的机器ME是0.0.0.0如果我测错的话你开机30分钟准时关机。

网友:
有些机器可能SSD通道不一样识别不到

网友:
我试过175代换170的没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你的机器ME是0.0.0.0如果我测错的话你开机30分钟准时关机。

绝对会30分钟关机

网友A:
你不是说你不搞维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说你不搞维修吗?

不打诳语,这个玩过

网友B:
像这样只知道可以代换  但是没什么作用  谁会有时间弄一个测试的主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这样只知道可以代换  但是没什么作用  谁会有时间弄一个测试的主板呢

代换试机没问题

网友:
BIOS ME显示0.0.0.0怎么解决?30分钟准时掉电  刷工厂BIOS也不行  SR2C4.

网友:
不是所有机器能代换的吧,电脑板号最好也要加入列表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