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9303P 不上电……。

楼主(2019-06-21):
这个待机0.01,板上没三五伏……这个机是先有三五伏还是开机之后有。谁修过的可以说下不

网友A:
看了下主板图纸 正常应该待机3v5v\都有  建议先修待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主板图纸 正常应该待机3v5v\都有  建议先修待机吧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