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修到的几个铁板,X79平台,不出VCORE,求思路

楼主(2019-06-21):
一块山寨X79主板,能触发,不出VCORE,其他电压都正常。不掉电。核心PWM是ISL6366,板子上带VBSEL跳线,跳到另一边就能出VCORE,但还是不跑码。BIOS刷过了,不行。
一块山寨X79主板,芯片组是H61,也是不出VCORE,其他电压都正常,开机一秒掉电。BIOS刷过了,不行。

第一块板子如图,型号YW-X79-E VER:1.0。无图纸

网友A:
用的是什么IO,查VIN脚电压,IO不发出PWROK给南桥,不会出CPU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什么IO,查VIN脚电压,IO不发出PWROK给南桥,不会出CPU供电的

谢谢,我查下

网友:
其他供电都正常了吗

网友B:
自带VBOOT跳线能出CPU供电,那就代表CPU电源管理芯片这块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根据时序来,看看板子有无时钟,如果没时钟,查IO给桥的PWROK信号,如果有时钟了,那就查桥给CPU的CPU_PG,虽然说起来容易,但是这么个无图无点位的板子,排查起来很烦也很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带VBOOT跳线能出CPU供电,那就代表CPU电源管理芯片这块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根据时序来,看看板子有无时 ...

最近好忙啊,没见你怎么上线,语出惊人啊,一看就是老鸟,原理说的那么透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好忙啊,没见你怎么上线,语出惊人啊,一看就是老鸟,原理说的那么透彻

我潜水已久,但还是会每天签到。忙确实忙,因为维修已经涉及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带VBOOT跳线能出CPU供电,那就代表CPU电源管理芯片这块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根据时序来,看看板子有无时 ...

谢谢大神指点!发现两个板子时钟都没出来,那就是IO给桥的PWROK信号不正常?没有电路图,跑电路真难。我测好了再请教你

网友:
没图纸查桥给CPU的PG是真的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