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m-a 待机条件下12v 有5V电压

楼主(2019-06-21):
表现为通电风扇就转,关机风扇也转。触发开关能正常开机和关机。待机条件下测量居然黄线12V有5V电压。不知道哪里来的。
也没有发现12V和5VSB通路。找了半天也没有发现12V和5VSB有关联的地方。
奉上此主板的点位图,麻烦兄弟们帮忙解答一下疑问。

网友A:
你都触发了为什么12v没有呢,在显卡插槽左边与一个风扇接口槽中间有个排阻你看看点位是不是pson,明白什么意思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都触发了为什么12v没有呢,在显卡插槽左边与一个风扇接口槽中间有个排阻你看看点位是不是pson,明白什么意 ...

我可能没有说清楚。症状是:一接上电源风扇就转。转的比较慢的那种。此时测量绿线是没有拉低的有5V。

网友B:
查内存双路供电的那个大PMos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内存双路供电的那个大PMos管

兄弟,此主板没有内存双路供电呀

网友:
找点位上的PQ26,看看是不是这个P沟道MOS管DS两极相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此主板没有内存双路供电呀

轩辕老大已经指出来了,我上次修的时候是这个管子有问题导致5VSb电压升置9V,换了这个管子就好了。我不知道你的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查下5V DUAL相关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