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90版号11273-1维修经验

楼主(2019-06-21):
联想B590版号11273-1维修经验
烧的太严重了。。。。。修不好,记录一下

网友:
我奥    烧的乌漆嘛黑

网友:
板层烧断线了

网友:
烧穿了板子 能修好 就牛了

网友:
板子烧了 内部断线 木法修的多了

网友:
上次有一块战神无电到   充电电路烧穿洞  然后我12V让它烧  然后挖然后烧再挖  然后火花四射   然后再挖然后再烧  这样过了半个小时后正常了   发现只是不能冲电   其它一切正常  告诉客户电池也坏了  换个电池原装的要4百多还没算其它的维修费用  如果不用电池就可以接220V就OK  客户选择了不换电池  付钱走人

网友:
什么原因能烧出这么大洞 就像炸出来的一样

网友:
好像被我修好了,刚刚

网友:
下次修不好的就不要发帖纪录一下了   喜欢纪录可以纪录到自己的小本子上  …………

网友:
烧成这样我一般都会放弃修了

网友:
我倒!都烧炸了

网友:
师傅 这么个样子 都修好了  那是MOS管烧成这样的吗

网友:
切掉这一快试试。。。。。。。

网友:
路过呀学习了分析的不错值得大家看看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