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d

楼主(2019-06-21):
华硕k43sdrev、4.1的  原故障市开机0.02   换了3  v   5v  转换控制芝麻官  转换有还是南桥不回slps3   条件正常的

网友A:
转换有还是南桥不回slps3  ??什么意思  求助说的相对清楚简单点

网友:
没看明白,应该南桥工作条件不满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换有还是南桥不回slps3  ??什么意思  求助说的相对清楚简单点

南桥不回slps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