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一开机屏亮一下就黑屏

楼主(2019-06-21):
联想一体机开机屏亮一下就黑屏,是显示背光保护了,led控制芯片是OZ9998ANG,是什么问题多点

网友:
高压板坏了吧

网友:
联想一体机开机屏亮一下就黑屏,你确定机器正常起动了进系统了

网友:
仔细看看是不是暗屏

网友:
亮屏是闪一下就灭了么

网友:
查查吧 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