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61-s26 v2 7774不过内存 技嘉H61-DS2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06-21):
V星h61-s26 v2 7774不过内存 和 技嘉H61M-DS2不开机维修
先说V星h61M-s26 v2
故障检测:不过内存
检测卡22,稍后跳E5
对于不过内存,由于本人懒,一般我都先刷BIOS。故障依旧
没法了,开始动万用表查内存条件。VCC供电1.63 算是正常。236的spd3.3正常。1的REF0.8,算正常吧。(不知是我表问题还是咋地1.5V变1.63,0.75变0.8)
然后240的VTT才0.3V,238的总线也是0.3V。没图纸,跑线路发现240脚和UP0109第四脚相连,论坛说可以换RT9199互换,就直接换了一个9199上去,通电测试VTT变为0.8V

又测量238的总线还是0.3V。又跑和两个八脚芯片 U5 U6相连。断电测了阻值200欧姆,测量其他主板大概在1.2K左右。去掉一个后阻值500,两个一起去掉阻值2.7K。

通电测试,电压3.3.还有就是直接测试卡跑过内存了,看来去掉他们应该不影响开机。

再看 技嘉H61M-DS2
这个板子按开关没反应,但是拔掉电源再插会自动通电两秒(CPU风扇转动两秒)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不触发。
目测主板有烧毁痕迹。如图

跑线一端接地或者短路,另外一端接ATX口的5VSB。查点位图EOS,应该是个静电保护。

这里就不明白了,按说5VSB坏的话,检测卡应该不会待机3VSB灯亮。就下了电路图,随便找了个5VSB的去向,Q62.

两边电压都有,看来这烧了个EOS没影响。
然后测量发现开关针0.75V,这个就不正常了吧。

测量R377一端3.3一端0.75,发现看来又是拉低。果断去掉了ESD17

再测开关电压已正常。通电开机,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