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80 不触发

楼主(2019-06-21):
dell 5480 不触发 bios 刷了 ec 换了 3v 5v  有 开机0.06-0.07

网友:
用风筒热一下南桥试试

网友:
ec或南桥或者bios可能

网友A:
抬手就换EC刷BIOS 这真是要将三板斧进行到底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抬手就换EC刷BIOS 这真是要将三板斧进行到底哦

哈哈哈  ec bios  u 都试了不行的
怀疑集成桥旁边的晶振坏了下个图试试

网友:
条件都不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