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NB76U-I5通病插电自动开机几秒后掉电 原板备份BIOS

楼主(2019-06-21):
这个是一体机的板,板上贴纸NB76U-I5,通电自动开机几秒后就掉电关机,再次开机开不了。测主板3V,5V正常,开关针电压只有O.5V左右,连开关的电阻另一端3.3V正常,电阻拆下来测10K正常,可能是不稳定,把电阻和它旁边的小电容一起换掉,正常开机。
附上BIOS程序。

网友A:
机子久了电容爱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子久了电容爱出问题

这个是国产机,开关旁边打上了一层胶,容易造成电容漏电吧

网友:
一体机型号是:长城A2206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国产机,开关旁边打上了一层胶,容易造成电容漏电吧

胶水,时间久了腐蚀

网友:
好迷你的主板

网友:
通病遇见了   都是送钱的                                 ·

网友(2021-03-30):
今天刚好遇到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