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ZX53V掉电小修记录

楼主(2019-06-21):
客户描述使用中突然停机,重新开机后出现能亮机,但会掉电,根本进不到系统桌面。试机,发现能显示一下Win10 的徽标,马上掉电,但如果进入BIOS,再长时间也不掉电。只能告之:估计是主板上有问题,要拆机检查,报价留机。
拆机检查:

1、手摸散热片有点烫,,拆下风扇,发现散热片封口堵塞严重,以为捡了个便宜,清理后试机,没用!掉电时,散热片仅温热,应该不是过热引起;
2、再试机,拆掉硬盘,拆U盘,进PE,第一次不掉,进入PE桌面,顺便用CPUZ测了一下硬件概况,没有异常,关机再试又掉了,但十之有二三不掉电。排除系统和硬盘原因;
3、这样就怀疑是主板上某个电压异常引起的,先测一遍再说吧,取下板子,仔细观察,

当揭开一处绝缘塑片时发现异常,如图:

没有此机的图纸,猜测是核心或显卡的供电, 这个应该是个四相供电电路,由4个SIC631组成,其中一相的芯片一角已烧糊。上网找到PDF,看此处为VDDin,问题应该在这里,电压也懒得测,先换了再说。换好试机,顺利进入系统。再测此处,其输出电压为0.95V。

福星高照,少死N多的脑细胞。

网友:
对于修机来说运气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
明显的外观故障可以省好多维修精力

网友:
故障明显呀。。。这个捡钱节奏哈哈。

网友A:
sic631可以用别的芯片代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sic631可以用别的芯片代替吗?

没试过,TB买的

网友:
确实福星高照哈

网友:
仔细观察就能发现的问题,运气不错。

网友:
这个捡钱

网友:
板子拿到手第一时间目测

网友:
这种烧了的还好 就怕换了 没多久又烧了

网友:
要是没烧坏这种掉电问题可就有的修了

网友: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 ̄m ̄)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供电的问题多,楼主捡漏了

网友:
思路清晰 不愧是维修高手 太佩服了 支持

网友:
师傅 不错 厉害  值得学习学习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一个,感觉这个芯片很容易坏

网友(2019-08-29):
主板还在吗???

网友B:
我手上有一块掉了几个零件,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有一块掉了几个零件,不知道是什么。。

早拿走了,帮不了你。

网友:
外观维修。 不用想 直接换

网友:
还好只是一个芯片顺坏导致的问题

网友(2021-01-27):
要总是遇到这样问题就好了

网友:
这样都还能用 哈哈哈哈哈哈 都烧坏了

网友:
cpu没烧坏真是万幸

网友C(2021-08-17):
我的也是这里烧坏了,维修的人换了一个还是不行,现在没装,电脑能用,少一个会不会有问题呀

网友(2024-07-10):
故障明显呀。。。这个捡钱节奏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