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18 不开机

楼主(2019-06-21):
我就长话短说了 机器故障,有待机0.01出发0.04 指示灯亮一个,按开机键风扇狂转,主板各路电压都没有 待机3v正常 按开关开机后5v没有 0.04应该不是开机电流 bios刷过了 闪电接口反面的电容量了也没短路 都被我替下了 应该属于通病
不开机
通病
风扇狂转

网友:
以修好 还是待机部分问题

网友:
待机电压么有5v不正常 。。。。

网友:
短路的问题咯 应该是哪路电压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