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3S K43SV不通电维修 通病 有时能开有时不通电

楼主(2019-06-21):
ASUS 华硕X43S不加电通病 板号:K43SV不通电维修  有时能开有时不通电,不能开机时插上电源没反应,指示灯也不亮,待机3V,5V正常,EC和BIOS供电3.3V正常。最后修到的结果是触摸板左键的左边的那个螺丝孔左上角,一个四脚的排阻,排阻旁边有个标号:PJP8103。这个排阻,不触发的时候,测量左下角有3.3V电压,另一脚0.8V左右。拆开排阻后测量,两边都是10K,把方向调了过来重新装回去,左边的两头都是3.3V。此时可以正常触发开机,为了稳定起见,找两个10K的电阻代上。

网友:
能找到这里说明楼主很细心:aiqian: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                                 够细心的                      ·

网友:
通病排阻,在K43S k53s上常见,一般都是不触发,

网友:
应该是一SUSpG

网友(2019-09-07):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

网友:
还是排阻的问题呀

网友(2020-04-11):
通病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