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的机器370R5V,无图纸维修。只有点位

楼主(2019-06-21):
三星的机器370R5V,背光开启有问题,想直接拉个3,3v开启 .先求个分,下个点位。修好再通知大家

网友:
背光直接拉调不了光

网友:
这太水了

网友:
什么东西啊,没营养

网友:
真的太水了,这样的也能修好机器吗

网友:
背光供电接电阻后再接开启,就行了。。。。

网友(2020-04-04):
直接屏幕上面找吧   这个没有图纸不好飞

网友:
真的太水了,这样的也能修好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