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问题2个只解决一个

楼主(2019-06-21):
未解决的是联想E420,win7系统!开机用一会鼠标按键在前台失灵,呼出任务管理器好用,可结束进程。出问题后有时候任务栏上左右键可用,有时候任务栏上也不好用!卸了几个软件和补丁还是一样!

有没有大神遇到过解决了的,客户不让重做系统……

所有硬件都以排除 确定是软件问题

客户耗不起了 重装了

网友:
不让装系统难了

网友:
    系统问题导致的,自能装系统解决 !

网友:
把键盘线拆了有惊喜

网友:
先换外部设备看看谁引起的

网友:
自己换个硬盘装个系统测试哈啊,

网友:
赞同五楼说法,拆了键盘试试

网友:
问问键盘有没有进过水,进PE测试下,说不定就是重装系统也没用因为你得排查是否硬件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

网友:
不让装系统就用你自己的硬盘试一下

网友:
没人遇到过么,是哪个软件、补丁、病毒的问题?不用怀疑硬件问题 全部排除了 已经!

网友:
驱动,排线检查下,有些东西很难说的

网友A:
拿个硬盘装系统试试

网友B:
你用测试硬盘装系统啊,可以刷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个硬盘装系统试试

没问题,所以才排除了所有硬件问题,确定是系统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测试硬盘装系统啊,可以刷个BIOS

没问题,所以才排除了所有硬件问题,确定是系统问题的!

网友:
驱动一个一个禁用试下

网友:
搞个测试硬盘,装个系统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