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告知苹果a1989 内置录音孔在哪里

楼主(2019-06-21):
  这个机器是给顾客换屏  说换屏之后录音功能不能用了,提示找不到录音设备。 有知道的大神说下录音设备在那个位置,因为这个屏的面板下面的挡板是玻璃材质 很容易破不太想再拆了

网友:
解决了   是排线接触的问题,屏线接口要用力压  不然可能会接触不良。

网友:
学到知识太多了

网友:
学到知识太多了!!!!!!!!!!!!!!!!!!!!!!!!

网友:
这是新款的苹果

网友A:
这个很好拆的,我拆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好拆的,我拆过

这个机器我是第一次拆  所以摸瞎了。不过这款机器相对其他苹果拆的难度大很多,一个是屏下面的挡板玻璃很容易破,还有主板这边排线接口很多,,螺丝又是奇形怪状的多。反正给我的感觉是挺烦气的。

网友:
清洁一下接口,可能有油污,大力出奇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我是第一次拆  所以摸瞎了。不过这款机器相对其他苹果拆的难度大很多,一个是屏下面的挡板玻璃很 ...

做工越来越垃圾

网友:
这本拆着得小心  得细心

网友:
解决了就好 要不然要亏钱,维修也是挺闹心的

网友:
看着就麻烦,我现在遇到这样的基本都是 换总成。单换屏幕 心里压力好的的。

网友:
麦克风接口应该是在摄像头旁边吧,是和摄像头集成的,所以排线是和显示屏排线在一起的,所以你后面重新插一下排线就好了。

网友C:
单玻璃不好换而且又没有保修,价格也不便宜。
一般推荐客户换总成,有保修没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玻璃不好换而且又没有保修,价格也不便宜。
一般推荐客户换总成,有保修没风险。

价格也贵一半   看客户吧换单屏就收高点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