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apad500-15isk

楼主(2019-06-21):
同行·送来一台联想的ideapad700-15isd的笔记本。板号是15221-1m进水机。开机电流到0.3不动。拆机后发现cpu供电芯片周围进水。cpu的供电芯片是isl95829看到芯片41脚。19付供电烧断。用漆包线连上后。开机电流到0.68不动。测各个电感电压独有。cpu供电也正常。但是电流不跳变。据客户反应是开机的时候进水。然后就黑屏了。是不是cpu挂了。准备刷个bios试试。

网友:
估计CPU挂了

网友:
进水一般BIOS是没问题的,刷了试试吧,估计不行

网友:
不管怎么进的水,只要观察不出明显异常现象。
就只能按照时序或者常规手法进行维修了

网友(2019-09-09):
老板的机器修好了吗 我和你情况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