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712f可以代换it8728f吗?

楼主(2019-06-21):
各位大师,it8712f可以代换it8728f吗?

网友:
这种EC最好是同型号代换 实在没有可以上下试试

网友:
最好是原值代换

网友A:
没有什么特殊要求的话,换个试试就知道了,换一下也很快的,几分钟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什么特殊要求的话,换个试试就知道了,换一下也很快的,机分钟就好了。

换上试试会不会烧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