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 K53SV REV3.1 BIOS

楼主(2019-06-21):
故障为不触发,有BIOS的分享个。

网友A:
不触发你确定是BIOS问题  ?这个BIOS论坛有可以搜索下载

网友:
工厂版。。。。。。。。。。。。。。。。。。。。。。。。。。。。。。。。。。。。

工厂版

网友:
华硕不触发,都是测量条件,很少去刷bios

网友:
这个老机器,论坛BIOS有很多,多下载几个测试

网友:
硕不触发,都是测量条件,很少去刷bios

网友B:
论坛一大把   你混分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触发你确定是BIOS问题  ?这个BIOS论坛有可以搜索下载

谢谢天意版主,昨天忙,没细查,今天打开点位测量条件,已修好。是保护隔离旁的104排阻变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一大把   你混分的吧

版号rev3.1 的确没有

网友:
这款机器的BIOS应该很多,你找找看论坛

网友:
这款机器坏排阻的特别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