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把一个6SP吹爆胶了

楼主(2019-06-21):
340温度吹得 吹玩电流在10毫安跳动 你们都是用多少温度吹屏蔽盖

网友:
10ma不是u爆了吧

网友A:
用260度的差不多吧,搞34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260度的差不多吧,搞340度?

我温度调太高了  风速也是最大

网友(2019-08-13):
一样啊!兄弟!我是将6s吹爆

网友:
屏蔽罩需要的温度确实高点,一般都是300多度,差不多吧

网友:
还是用加热台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