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HP暗影精灵4PRO板号DAG3DCMBCC0

楼主(2019-06-22):
  HP暗影精灵4PRO板号DAG3DCMBCC0,接了台进水的,      看论坛没这个的资料,弄好了备份下BIOS。

网友:
具体配置如图,I7+2060

网友:
技术不错,向你学习

网友A(2020-01-03):
这机器,这板号是8代的吗?

网友(2020-03-22):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这板号是8代的吗?

这机我今天遇到也是进水,不过我就放弃了,很多面积进水,还有一个CPU旁边 一个芯片和附近几个电容 都烧焦了,直接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这板号是8代的吗?

是8代I7
  你不是在修这个机器吧

网友(2020-06-23):
谢谢楼主  找到我需要的BIOS了  大爱

网友(2020-07-29):
楼主 想问你下 这机器原电源是10A的  用可调电源可以开机吗 还是必须要10A

网友:
应该是可以开机,用不到那么大电流,

网友(2020-09-12):
这个机器必须要原电源才能开机,5A的可调开不了机,有电源侦测,功率不够不开机

网友B:
5A电源也可以的,要用对转换头。我现就有一台在开着

网友C:
朋友你用的谁家的转接头

网友(2021-08-31):
有没有声卡周边高清图,,

网友(2021-10-06):
引用 网友C:
朋友你用的谁家的转接头

你用的谁家的转换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5A电源也可以的,要用对转换头。我现就有一台在开着

你用的谁家的转换头

网友(2021-12-21):
我的CPU是九代的,不知道下载你的BIOS能不能亮机。

网友(2022-09-14):
刷了OK,I5 8代 显卡18E刷两个

网友(2023-03-15):
这个机器用转换头   电压调到22V就可以开机

网友(2024-11-03):
UG2 vBios, is it the same in the 9th g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