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0不触发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2019-06-22):
刚接手时是声卡芯片短路,换好声卡芯片后开机正常了测试了声音都正常,关机等待客户取机,等客户来了再开机就不开机了,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
不触发就拆机查下基本的触发条件 感觉你这电脑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网友:
放电是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