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时序是指怎么意思?

楼主(2019-06-22):
如题,小白不懂,例如b75上电时序是指怎么意思?

网友:
说的是,主板工作条件的先后顺序

网友A:
每一步电压和信号产生和发出的先后顺序。通常主板上电自检通过,用户感觉就几秒钟时间,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会先后产生几十个电压和信号,他们中间的先后顺序差通常是以毫秒来计算的。虽然很快,但是还是有一个先后过程,了解了时序才能通过测量,去判断故障出现在了哪里。

譬如: A B C三个信号, 顺序是从A 到 C,如果你测量的时候,发现A B C信号都没产生,那么你要做的是,去排查为什么A没有产生。 如果不懂得时序,去检查C ,是不会有结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一步电压和信号产生和发出的先后顺序。通常主板上电自检通过,用户感觉就几秒钟时间,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会 ...

谢谢老师,讲得很好,因为有了A才有B最后才有C,A都没信号,B和C肯定没信号,盲目检查C 自然检查不出结果,换句话说,ATX电源坏了,没有供电却去检查主板,自然也检查不了怎么结果

网友:
简单说 就是维修的最基本依据

网友B:
上电,就是指供电,包括cpu供电,内存供电,桥,总线供电等等。时序,时间上的先后顺序。上电时序指的就是各个供电在时间上的先后排列顺序。之所以有先后时序,是因为各个供电是一环扣一环,a供电好了后,会发一个开启信号,去控制b供电芯片的开启,b供电好了后,会发开启信号给c....以此类推。待机电路,主供电电路,时钟电路,复位电路,本质上都是电。因为有控制信号和反馈信号,才有了时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电,就是指供电,包括cpu供电,内存供电,桥,总线供电等等。时序,时间上的先后顺序。上电时序指的就是 ...

如果B有供电,是不是说A可以排除了?

网友:
花点学费找个老师,你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B有供电,是不是说A可以排除了?

可以这么认为。
从概率的角度讲,A供电出来以后,才有B供电。B有供电,A供电正常的概率很大。
但不是100%。
民法上讲,有原则必有例外。
举个常见的故障,内存供电到总线供电。
内存供电出来后,供电芯片发个EN信号去开启总线供电。
总线供电也出来了。但是还是不跑码,或者跑码挡内存。
故障在于:内存供电电压不足。1.5V的正常电压,有些出来就0.x V,但也会发EN信号去开启总线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这么认为。
从概率的角度讲,A供电出来以后,才有B供电。B有供电,A供电正常的概率很大。
但不 ...

原来如此,有供电还要有信号,打个比方,0.几V就可以发出个信号,但供电方面不正常也是故障,所以供电是一方面,信号又是一方面,受教了,谢谢大师

网友D:
上面的说得很清楚 了,好人很多的。必竟大家都是同行多交流有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面的说得很清楚 了,好人很多的。必竟大家都是同行多交流有好处

对对对,好人多,多讨论有乐趣

网友(2019-09-06):
楼主准备自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