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DELL 7420集显花屏问题

楼主(2019-06-22):
DELL 7420笔记本  i7 3612QM处理器  一装集显驱动屏幕就会出现几个小亮点而且一会就死机   换上闲置的i5 2410M处理器 电脑就能正常使用    本人维修新手请教各位前辈是主板的问题还是i7处理器的问题

网友:
当然是CPU啊

网友:
CPU能正常点亮啊    是CPU的核显坏了吗?

网友:
    集显的话,显卡是和cpu合成在一起的,哪个要搞CPU,换个板子   。。。

网友:
现在CPU 都带集显功能的 之前我也碰到过  tihinkpad换了主板不行  后面换个CPU好了

网友A:
这个是独显的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独显的板吧。。。。

是   这个是双显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