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10内屏不显 外屏显 关于RTD2132R的非典型案例

楼主(2019-06-22):
客户来修说不显示了,我试了一下有进系统的声音但屏幕背光不亮,用强光手电照射,里面是黄色的。说明屏供电和背光开启信号都没有。试了一下,外接显示正常,并且进入系统后在调整分辨率对话框中只显示一个外接显示设备。这些都证明,没检测到本机屏幕。顺着屏供电 +LCDVDD_CONN信号找到此电源来自芯片RTD2132R的15脚,信号改名叫 TL_ENVDD。于是剩下的工作都围绕它继续。在这里简要普及一下此芯片的检修要领。实际故障根源在末尾表述。

检修第一步,先测量+3VS_PS和+SWR_V12这2路电源是否正常,一个是3.3V 一个是1.2V。第二步,上电后芯片首先从28和29脚检测内屏。第三步芯片会通过9和10脚与EC芯片通讯。如果主板硬件自检通过后EC会和此芯片通讯,获取内屏参数后从1 2和5 6脚输入EDP显示信号,经过芯片解码后从19-26脚输出LVDS信号给屏幕,并且14 15 17脚输出屏电压,亮度调节和背光开启信号。
在我的实际维修中检测到28和29的波形是这样的,原谅我不会抓示波器的波形,我给大家画一个

最后故障根源是29脚屏线断了,接通后波形如下。接通后修复。

网友:
用示波器测试屏幕是么错的     。。。。。

网友:
楼主总是徘徊在的牛A牛C 之间!!!!!

网友:
这波形是参考哪里画出来的呢。

网友:
漂亮   这种我都是直接买屏线

网友:
楼主重要的HPD信号没有说。再努把力。

网友:
会用示波器的都是牛人

网友:
修过两台G510,都是屏线断线,接线修复

网友:
拍个示波器的图来看啊

网友:
用单次触发就可抓波

网友:
这种问题首先就查edid,故障很容易显现。
楼主修的不错

网友:
我有个问题 ,这个芯片是edp转换lvds芯片 抓屏信息不是 edp两个链路配接线完成的吗,本来就是edp接口的也是这样抓的吧? 但是它和ec通讯我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可以理解为  8 10脚受控去读屏再转成edp协议的数据供CPU和显卡读取 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28和29的波形正常与否,是开启内屏的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理解为  8 10脚受控去读屏再转成edp协议的数据供CPU和显卡读取 这样理解对吗

是这样的,这个芯片当有3.3V电源后第一时间就读取了屏信息,存在了芯片内。当主板硬件自检通过后将要显示时,EC会通过管理总线9 和10脚读取屏信息。此时芯片将存储的到芯片内的信息传输到总线上即可完成检屏动作。edp通道只传输图像,不传输指令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这个芯片当有3.3V电源后第一时间就读取了屏信息,存在了芯片内。当主板硬件自检通过后将要显示 ...

不是说aux链路配接是双向的吗?我查了协议转换芯片  好像只是下挂一个eeprom用来配置自身 并不与外界通讯呀?只有edp屏的时候  我个人认为是两根aux配接线在输送一些控制信息,求验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aux链路配接是双向的吗?我查了协议转换芯片  好像只是下挂一个eeprom用来配置自身 并不与外界通讯 ...

我没有仔细研究过配EDP屏幕时候的电路设计及工作机制。在此只针对此芯片的工作机制探讨。这个芯片可以通过外挂ROM来配置显示参数也可以通过EC来配置甚至可以什么都不用连接,自身就能配置。通过30 31脚来决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没有仔细研究过配EDP屏幕时候的电路设计及工作机制。在此只针对此芯片的工作机制探讨。这个芯片可以通 ...

那么这个程序就是在ec的程序里咯? 另外请教个问题  y410p的光驱位显卡  想复刻其他的显卡芯片做成光驱位显卡,比如1060  这个可行吗?

网友:
大佬请看 我找的资料  aux两根数据线确实有读屏的功能

网友:
再来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么这个程序就是在ec的程序里咯? 另外请教个问题  y410p的光驱位显卡  想复刻其他的显卡芯片做成光驱位 ...

我修的这个笔记本,RTD2132R,是芯片内置程序。你说的显卡的事恐怕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修的这个笔记本,RTD2132R,是芯片内置程序。你说的显卡的事恐怕是不行。

我改过y410p高清屏 就是转换芯片  ps8625 没有挂rom 直接把edp信号输入部分转移到屏接口上  点亮机器  事实上 主板也有焊盘预留 6根视频线 加一点其他的  要是能把通讯线断开就能知道  edid读完是送cpu呢还是送ec

网友:
路过呀学习了分析的不错值得大家看看加分

网友(2019-09-07):
努力学习维修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