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b85m-f plus 风扇转 不亮

楼主(2019-06-22):
测供电正常
刷过BIOS  依旧
求解

网友:
按时序查吧。

网友:
重点1: 缺少供电, 大电感都打一遍,转换管也打一遍。应该有情况。
重点2:打下BIOS看下有抓取动作没。没动作,供电正常,就是卡时序了。供电,时钟,复位 这三个是跑不掉的。重点3:CPU座子弯针了。 内存SPD3V断线的。。等等。。
仔细检查,你可以的。

网友:
换个cpu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