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0开机报错 0189 0188

楼主(2019-06-22):
联想E460开机报错 0189 0188 原机器拿来待机正常按开关电流0.12左右不开机  检测主板待机电压正常 无短路  刷bios无果于是购买ec更换后正常开机但是报错  要如何解决呀 应该是ID信息丢失导致的

网友:
只能刷机  基地能下载到刷机程序的

网友:
版号BE460-NM-A551  各位大哥要怎么写入ID呢

网友:
是不是要重新刷 ec的程序啊???

网友:
论坛里的刷号程序怎么都用不了呀  打开都抱错

网友:
it8586E的EC吧,要买剪板的。这个EC写数据很不好写,基本上都是校验错误。EC里含密码程序,这个好像写不了!

网友:
密码芯片,不过这个程序不好找,我的帖子之前也有一个,

网友:
正好需要 谢谢

网友:
这个有专用密码芯片吧

网友:
好像是ROM结尾的

网友:
ec买剪板吧,带程序人家包上机的

网友:
ec有带程序,刷程序就好了

网友:
谁有这个刷ID软件呢

网友(2019-09-03):
刚刚也遇到一片报0188  0189的,换了EC  BIOS   密码芯片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
买剪版的咯   就是有点小贵就是